做个搅拌器机械密封安装孔

楼主(2023-01-13):
做的垂直搅拌罐,搅拌轴的密封打算用这种泵用的集装式的机械密封,觉得安装比较简单。但是安装这个机械密封 内部结构尺寸资料都找不到啊,“轴径12,螺纹外径28,螺距1.5” 这个知道 ,但是内部需要是不是需要一个沉孔顶着它?让弹簧压紧? 弹簧压紧到多少?配合公差怎么来的?  各位大佬有了解的么?

直接拧进去就行么?

直接拧进去就行么?

红色的地方用不用搞什么结构顶住它?

红色的地方用不用搞什么结构顶住它?

网友:
直观地认为,你轴上应该有一个台阶,就顶在你认为的那处标红的位置上。至于压缩量,应保证上面安装时螺旋端面不被压死,留2-4mm左右的调整垫圈。具体可以问销售人员,没准人家就具体的标冫。

网友:
不动件应该只直接拧在机座上,可动件用顶丝固定在轴上,轴与孔的配合公差应该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