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具设计求助

楼主(2023-01-13):
做一个求摩擦系数的夹具,原理就是螺栓提供一个力N,上面提供一个压力F,理论上是说F/2N就可以算出摩擦系数。

现在的难题怎么确保三个圆环圆心与压圆环那个轴(红色那个是力传感器,左面那个轴就是压圆环的)的轴心确保在一条直线上。两边圆环直接放在面上,中间圆环是悬空的(压的时候有位移)。自己想的是用用销定位,夹紧过后再取出销,但是感觉不可靠。(想法是左面和中间圆环水平位置其实没动,通过半径算出销的位置)

求大神指教,换一种方案也行,只要能实现两个圆环夹一个圆环,中间那个圆环能通过一个拉力滑动。

网友:
不太明白你在搞神马,中间圆环放中间,两边对称就好了,还有你的复位问题,整个方案没见一根弹簧。确定你是夹具出身?我一外行都觉得不靠谱

网友(点评):
哈哈,论坛里刚有一个社友,研究生+喜欢非标设计+摩擦方向的, 楼主应该联系一下他。

网友:
没看懂!你传感器时什么传感器

网友:
借楼问 F=umg 摩擦力与接触面大小有关系吗 接触面很小时 摩擦力还这样算吗

网友(点评):
理解错误,F=uFn,mg是重力作用下的摩擦力,回归原始,摩擦力来源于压力

网友A:
没明白为什么要设计成三个圆柱,硬度不一样的话能测得准摩擦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为什么要设计成三个圆柱,硬度不一样的话能测得准摩擦力?

按他的叙述,应该是3个圆柱圆心水平时,F最大,但是实际摩擦力应该是有变形的,怎么才能3个圆柱恰好在摩擦变形的范围而不是过盈配合很难说清楚

网友:
初中物理测量摩擦力是一个重物块在摩擦面上匀速拖动,l类似的两侧园柱换成平面可能更容易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