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2个符号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23-01-13):
非机械专业,刚入职5个月,还有很多东西不懂。请教一下这2个符号表示什么意思?图纸是老外(德)提供的。图一:是一个轴的长度尺寸前的符号,表示什么含义?

图二:是轴的一部分,红圈处的符号和数字又表示什么?  R角吗?-0.5和-0.1又是什么?

网友:
轴肩处的公差

网友:
也就是轴肩处半径的公差

网友A:
欧洲的制图标法
倒角C0.1至C0.5

网友:
第二个你可以认为是去棱边去毛刺,去除尺寸0.1~0.5

网友B:
GBT19096-2003 技术制图 图样画法 未定义形状边的术语和注法参照这个规范

网友:
上下偏差啊,倒角C0.1~C0.5

网友(点评):
GBT19096-2003 技术制图 图样画法 未定义形状边的术语和注法

网友:
一般国外图纸标题栏会有规范号,规定图纸解释用那种规范解释

网友:
看了这个图,感觉自己确实文盲无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欧洲的制图标法
倒角C0.1至C0.5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GBT19096-2003 技术制图 图样画法 未定义形状边的术语和注法参照这个规范

谢谢,很全面。
第一个符号是否只是表示要特别注意的意思?(用于表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尺寸?)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很全面。
第一个符号是否只是表示要特别注意的意思?(用于表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尺寸?)

第一个符号没见过,才疏学浅了,也可能是对德标的东西不熟悉,或者是图纸乱码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很全面。
第一个符号是否只是表示要特别注意的意思?(用于表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尺寸?)

第一个符号是下差的意思

楼主(2023-02-22):
今天开始粗车这个部件了,那个去除材料0.1-0.5直接被操作工忽略了。现在打算是后续磨加工时磨出倒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符号是下差的意思

不是。我已经知道了,是表示特殊尺寸 。需要全检,每一个都不能超差,不像其他尺寸那样允许有几%以内的产品超个几u或几丝之类的。

德英对照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