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精度是咋设计的?用过修配装配法、调整装配法的尺寸链设计吗?

楼主(2023-01-13):
机器或部件的装配精度是咋设计的?
还有人用过修配装配法、调整装配法的尺寸链设计吗?

是用提高零件精度,然后用互换装配法吗?

修配法

修配法

调整法

调整法

互换装配法

互换装配法

网友:
简单的问题一被写到书上就变得高深莫测,看着费劲,看了半天终于明白了,下面我来通俗点翻译一下:
1、互换装配法就是要求:尺寸链上,所有零件的公差累积,不应超过精定位零件的公差,这就要对每个零件进行公差分配,且会造成原本不需要精定位的零件公差要求比精定位零件的公差还要高,严重增加制造成本。此种方法只在大批量,尺寸链零件数量较少,公差分配后公差等级还能接受的情况下使用。
2、调整装配法:此方法只关注最终定位零件的位置公差,不关注其他零件。具体方法就是把最终零件安装在一个可调节的平台上,调节平台使最终零件符合最终要求,调好以后锁紧平台。除了调节平台,还有调节螺丝+导向,或者就是长孔调节,理解意境就好。该方法不合适大批量标准化制造,调节零件也会有松动变位的风险,因此该方法需要有可靠的锁紧定位措施,该方法比较适合小批量制造的产品。
3、修配装配法:修配装配法思路跟调整装配法一样,只关注最终定位件的位置公差,不同的是它是通过修改零件实现的。设计中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将最终定位零件留有余量,装配的时候根据需要慢慢去除,另一种方法是设计一个专门的调整零件,初次制造的时候留有余量,装配的过程中根据需要去除调整零件的余量。这两种方法一般后者比较常用,因为调整零件比最终定位零件结构简单,制造成本低,修废了不肉疼。该方法同样不适合大批量标准化制造。
综上所述:根据经济性要求,大批量生产要选择互换性装配法,否则调试、修配环节,质量难以管控,在装配设计的时候要尽量减少定位零件尺寸链中串联零件的数量。对于小批量制造,特别是非标自动化行业,调整装配和修配装配经常使用。

以上内容为原创,不得转载。

楼主:
现在,机器的装配精度,各位咋搞?咋设计呢?聊聊

网友(点评):
常规精度的,用互换性配件可以满足要求; 高精度场合,需要修配;

网友A:
楼主的的这几种装配方法其实都挺常见,在工业缝纫机整机装配上都有体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的这几种装配方法其实都挺常见,在工业缝纫机整机装配上都有体现。

http://www.cmiw.cn/thread-1052296-1-1.html

很好的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