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承重力?

楼主(2023-01-15):
我现在设计一个钢架,用40*40*3的方通,尺寸2556*577*1360(H)mm,现在要在钢架上下放两个设备,单个设备重1500KG,如何计算钢架是否能承受这个重量?

网友:
得有设备的尺寸位置吧

网友A:
1,找本材料力学书大致校核一下梁的强度,负载可以假设为中间的梁载荷(保守一点好)。。
2,找个有限元软件算一下,应该很容易的。
3,这种结构,如果可以,1,尽量要加上中间支持,如果可以加支持强度翻几倍。2,核心的拐角处可以加三脚架。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找本材料力学书大致校核一下梁的强度,负载可以假设为中间的梁载荷(保守一点好)。。
2,找个有限元软 ...

这种简单分析的话,solidworks应该就够用了

网友:
不用计算,看一眼,感觉就单薄。

网友:
用so'li'd

网友:
上面那个设备这样支不起呀,中间能加个竖撑最好了。

网友:
涉及到很多内容,有没有冲击振动,动荷载还是静荷载?刚度条件,强度调节,固有频率有没有要求

网友:
1)如果要最低成本设计,要做CAE计算。变形量<1mm较好。看工况要取放多少次。
2)从经验感知,方钢偏弱了。刚好能承载,和取放是不同的。取放时有冲击力,安全系数要留2倍以上较好。不然用多了会坏。粗略感觉用80×80×5的钢管,直角处都要增加三角加强筋。要算一下是不是够。
3)使用工况很重要,钢架取放设备后,还要搬运吗,设备要运转有振动吗,设备有多大,设备是怎么放上去的。服役期要取放多少次。设备接触面有多大。重心在哪里,会不会翻转。钢管的焊接强度还要核算下。等等因素。

网友B:
有几个结构可类比考虑。
1)叉车的叉臂,一般有20厚,才可以顶起1-2t
2)小车保养时,升降机,4个点的承载槽钢多见是5的
3)1.5t是相当重的,一台小车。放上去很难避免冲击。一般这个支架要承载3t不变形,才能扛得住。
4)一般这么重,地面也容易受损。1.5t的设备,宽度只有500,那横过来放更安全。重心降低。窄高的托架,没有矮宽的好用。

网友:
SW用有限元分析下架子的受力和形变,不懂的话就上B站搜下教程

网友:
用SolidWorks Simulation分析,上面的横梁和左右两侧竖直支架会变形,建议中间加竖直支撑

网友:
第一感觉,结构强度不行,3吨的东西,整体结构弱了。

网友:
4040的管子不行,建议更换

网友:
找机械设计手册算一下。

网友:
淘宝上看看货架承重,参考

网友:
推荐 100*50的矩形管 做横梁。立柱可以轻一些

网友:
solidworks simulation 算这个很简单方便 教程网上翻翻一大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几个结构可类比考虑。
1)叉车的叉臂,一般有20厚,才可以顶起1-2t
2)小车保养时,升降机,4个点的承 ...

叉车是悬臂里,悬臂梁要弱非常非常多的。倍数关系的弱。他这里不是悬臂梁。

网友:
改80的管,加10个厚的钢板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