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侧面的“转换实体引用”如何实现

楼主(2023-01-15):
以上视图作为基准面创建草图,画一圆形,然后拉伸得到一个圆柱,这个圆柱在右视图和前视图上的投影应该都是矩形,此时对圆柱进行右视或前视,该圆柱都为一矩形。但实际操作中,如果以右视图或前视图作为草图,对该圆柱体的侧面进行“转换实体引用”,则会提示报错,无法完成转换实体引用功能。这种情况下,如何将圆柱侧面投影到右视面或前视上呢?

网友:
不清楚你用的什么软件,我用SW直接选中轮廓恻影边线转换实体引用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能转换实体引用的,好像只有SW。

网友:
交叉曲线就可以了,你截图看看实体引用时提示

网友:
刚才试了一下,是可以在另外两个视图上投影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