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形孔这个类型修改就显示英文?

楼主(2023-01-15):
为啥修改就显示英文being edited?
创建时是中文的呀,比如简单直孔,柱形沉头孔,
为啥修改时就是和创建时界面名称不一样?

网友:
程序就是这么设计的,就是有“being edited”类型表示你选定的孔类型,SW安装目录\lang\chinese-simplified目录里有个Holewzd.idx,可以用记事本直接打开,这样就可以把SW异形孔的翻译自己修改了

楼主:
|2011ayoon发表于 01-16 09:18程序就是这么设计的,就是有“being edited”类型表示你选定的孔类型,SW安装目录\lang\chinese-simplified目录里有个Holewzd.idx,可以用记事本直接打开,这样就可以把SW异形孔的翻译自己修改了
多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