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中常用的加热方式是什么?

楼主(2023-01-16):
各位攻城狮,你们行业中使用的加热方式一般都是哪几种?
比如高频,中频,激光、微波,还有哪些适合工业使用,对工件进行整体快速加热,工件为非金属

网友A:
额,非金属,楼主列的都不行吧?为啥不考虑红外或者水煮呢?

网友(点评):
水煮也不适合,不适合沾水,红外我查查资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非金属,楼主列的都不行吧?为啥不考虑红外或者水煮呢?

是的,我列的那些都不太适用

网友:
直接描述清楚要给啥加热,多长时间加热到多少度,有啥要求之类的不是好一些

网友:
做过几台烘箱是用几台工业热风机吹热风加热的

网友:
烘箱 以前公司做ECU 灌封时 有用过

网友:
我这直接是电加热板加热,放上面放一下就热了,车间平时还用它热饭

网友(点评):
可能电热毯更接近应该

网友:
为什么要加热

网友:
烘箱,电加热或导热油,燃气锅炉,这行业不同区别很大呀

网友:
看具体需要加热的工件情况再确定合适的加热方式

网友B:
工件多大?需加热到多少度

网友:
工业上用的加热设备,你也想热饭?你想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件多大?需加热到多少度

工件1000*210*210,非金属,温度基本上在15°升高到23°。要求速度快,最好是能在输送过程中完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工件1000*210*210,非金属,温度基本上在15°升高到23°。要求速度快,最好是能在输送过程中完成

可以搞加热棒 做加热载具,15度到23度温度相差不大,但你工件不小,可以做好加热载具测试加热所需时间。如果时间够 直接在运输的载具上做加热,加热电偶检测温度控温。如果时间不够,留多点预热载具预热,输送载具也加热/保温,工位上的载具也可以同样加热/保温 不过话说23度不应该是室温了吗 怎么来的15度 夏天的话你还得降温?

网友:
点火烧一下

网友(点评):
也是个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搞加热棒 做加热载具,15度到23度温度相差不大,但你工件不小,可以做好加热载具测试加热所需时间。 ...

夏天温度倒是不用降,只是冬天需要加热,这边是需要粘胶,粘胶温度需要控制,太冷的话胶粘不牢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夏天温度倒是不用降,只是冬天需要加热,这边是需要粘胶,粘胶温度需要控制,太冷的话胶粘不牢固

这样啊 那老板可以给车间装个空调 大冬天的工人也冷 一举两得

网友:
蒸汽加热,但不知什么东东,要加多高的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啊 那老板可以给车间装个空调 大冬天的工人也冷 一举两得

车间环境温度就是控制在23-25°之间,只控制环境温度是不够的

网友:
运行中的话的工件,进行黏胶的话一般都采用红外热辐射加热,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