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构件材料更改后,怎么设置焊件清单表总重量自动更新了

楼主(2023-01-16):
结构构件材料更改后,焊件清单表总重量自动更新了,但单重和材料没变。宏重新运行了,列属性也对的。模型里查看每个结构构件的属性都是正确的。为什么焊件清单表里不变

网友A:
保存后再重新打开,或者光保存一下看看
实在不行只能删掉原来的焊件清单,重新插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存后再重新打开,或者光保存一下看看
实在不行只能删掉原来的焊件清单,重新插入

这都试过了,重新生成清单表或者工程图都没用

网友:
截图,无图无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