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钣金问题怎么处理啊 边线法兰 不行

楼主(2023-01-16):
我在钣金上面 切除了 然后再 边线法兰 就不行了

网友:
你让它行不就行了。

网友A:
切除了不行,那么不切除行不行呢?坐等楼主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除了不行,那么不切除行不行呢?坐等楼主答案~

我那个口要切除出来才行

楼主:
朝另一个方向可以出来,但是另一个方向不行

网友B:
哪切除了,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切除了,看不出来

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

那么你那个被切除的零件是用钣金的做的吗?可以试试把外面的部件隐藏或者压缩看看

网友:
提示得再明白不过了,你还要软件怎样。

网友(点评):
厚度我都是1.5

网友(点评):
软件太傻了,居然说楼主的壁厚不一样~

网友:
主体零件是不是钣金画的?看你折弯R角都没有,应该是拉伸的,肯定出不了变形法兰

网友(点评):
主体是拉伸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