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

楼主(2023-01-16):
请教下大佬们,solidwork一般用什么渲染动画?想学习一下渲染

网友A:
自带一个工具 compos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带一个工具 composer

SOLIDWORKS® Composer™ 软件可简化 2D 和 3D 图形内容的创建,以便于生成产品沟通和技术图解。
渲染动画的是 PhotoView 360。

网友:
可以配合Keyshot进行渲染

网友:
我就是用solidworks画完模型简单上个色,然后导入到Keyshot(工业渲染用,我知道的最易学简单的渲染软件了)。

网友:
Visualizes 基本能够满足大部分渲染使用要求

网友:
据说keyshot简单

楼主:
|非标机械LCD发表于 01-17 13:23我就是用solidworks画完模型简单上个色,然后导入到Keyshot(工业渲染用,我知道的最易学简单的渲染软件了)。
我就是做个很简单的材质渲染,动画是提前做好的。去试试这个插件,多谢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