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面密封问题

楼主(2023-01-17):
如图,一款阀门,想在阀体和阀芯位置设计密封,因为跟一般的端面密封不一样,打样几次都很难做到想要的密封效果,社区有这方面的大神吗?请指点一二

网友:
几何看图能力太弱,实在看不出来你怎么密封,哪里是密封区域(接触带)。高压在那边。

网友A:
气送换向阀吧?,,,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送换向阀吧?,,,做过

是的,请教一下,您做过的是怎样的密封结构?

楼主:
|liuxiaoran发表于 01-17 16:34几何看图能力太弱,实在看不出来你怎么密封,哪里是密封区域(接触带)。高压在那边。
大圆弧是转动体,圆圈?位置是接触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圆弧是转动体,圆圈?位置是接触面

你起码要选计算 第一:你施加的力是多少F1。第二,液体的压力是多少P*S=F2。。估计密封力F3=F1-F2
第三,估算你需要多少的接触压力,这个要查看标准或者自己算的。和接触宽度有关: P_密封*S_接触面积,就是你需要的密封力F_4_必须。

F3>F_4_必须。那么就是安全的。。
======
注:密封接触压力可以用(3.5+0.4)/(SQRT(w/10))进行估算,w就是你接触面的宽度,例如接触宽度1mm, 那么你的接触压力就要设计成4*3.2=13MPa

这是技术设计的基本逻辑。。你现在就是两眼一抹黑,啥都不懂,啥都不会,画个图描述都没耐心。。就只能靠经验,靠抄袭,靠试验+拍脑袋。屌丝脾气不好,会骂人,又蠢又懒,猪似的,连个图都不知道好好画,让别人去猜,你这是问问题的态度么?

当然,设计可能还有其他的影响因素,但是基本的设计逻辑有了,起码有个方向。

还可以:找专门做密封设计的公司是技术问一下。在这里,你问了一波全是你这样的内心,经验有一点,但是设计几乎都毛不会,偶然捞到办个,还是这只骂人还解决不了问题的半吊子屌丝。

网友C:
没看懂,什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起码要选计算 第一:你施加的力是多少F1。第二,液体的压力是多少P*S=F2。。估计密封力F3=F1-F2
第三 ...

麻烦审下题,我想知道的是,有无类似的结构,具体的设计计算在结构没确定的情况下才能开始,你是真不懂还是为了喷而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什么要求

说简单点,就是一个内外圆柱面,中间有个通道,为了这个通道不漏气,主要是过气体,耐压0.1Mpa就行,有没有好的密封结构,图片是目前的结构,但是密封性不好,主要是密封面不够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