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求个计算扭矩的公式啊还有计算过程算迷糊了

楼主(2023-01-18):
这个机构是小齿轮带动外齿回转轴承让带动下面的机构转一圈1s转一圈
下面的机构长946mm宽319mm高212mm重40kg 齿轮模数是2小齿轮的齿数是25 大的外齿回转轴承的齿数是105求一下
详细的计算公式小弟在这里谢谢大家啦算糊了感谢

网友:
T=9549P/n   T=Jβ  T=FR

网友A:
说的啥,编辑下文本,加标点符号,

网友:
我是标点符号
求助都这么敷衍,敷衍别人就是敷衍自己

楼主:
这个机构是小齿轮带动外齿回转轴承旋转,然后在带动下面的机构转一圈,1s转一圈,
下面的机构长946mm、宽319mm、高212mm、重40kg、 齿轮模数是2、小齿轮的齿数是25、 大的外齿回转轴承的齿数是105、求一下
详细的计算公式小弟在这里谢谢大家啦算糊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啥,编辑下文本,加标点符号,

感谢前辈提出的问题

网友:
1s转一圈,是说一秒转一圈吗?

网友A:
你这应该是需要旋转,然后停止到一圈的某个位置吧,转速设计输入是60rpm?
个人感觉你这个应该是这样
你这个要把整个动作分解成0加速到额度转速,减速到0,把每个阶段的时间分配好,计算角加速度。再计算转动机构的转动惯量,根据转动惯量和角加速度,确定驱动转矩和制动转矩。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机构是小齿轮带动外齿回转轴承旋转,然后在带动下面的机构转一圈,1s转一圈,
下面的机构长946mm、宽3 ...

你这是用小齿轮驱动一个倒装在回转支撑上的夹具,负载转矩=回转支撑的摩擦转矩+夹具旋转时的惯性转矩,  负载转矩求出来以后根据齿数比可以换算出小齿轮的驱动力矩。根据工况以及摩擦系数的估值给个安全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用小齿轮驱动一个倒装在回转支撑上的夹具,负载转矩=回转支撑的摩擦转矩+夹具旋转时的惯性转矩,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应该是需要旋转,然后停止到一圈的某个位置吧,转速设计输入是60rpm?
个人感觉你这个应该是这样
你 ...

感谢

网友:
受力都不说?启动什么驱动?

网友: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4%B3%CC%CA%D6%B2%E1你可以看下第66页是不是适合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