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的面加厚,怎么画?

楼主(2023-01-18):
要做橡胶内存。
如果直接用加厚命令的话,下图中箭头所示的位置会出现多余的厚度,
实际中那个位置也不可能被覆上橡胶。
作图的时候不想“合并结果”,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说的更直简单一些,就像我们的办公桌,是很多块板拼接的。
如果要外露的每个面都加厚,但是接缝处又不能加厚。
怎么办?目前的办法是等距曲面0,然后加厚这个曲面,但是面太多了!!!

网友:
拉伸+切除,实在不行用钣金的形式来搞

网友:
多实体,拉伸时选择不用合并实体。

网友:
做成装配体是否可以呢?

网友:
直接拉伸不就好了?  先画外壳,在画这个拉伸

网友:
没看懂哪里加厚,有没有加厚前的图

网友:
画个图还有问题?

网友:
能写清楚就好,写不清楚,说明白也行

网友(2023-03-17):
四个板是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