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卷边的钣金可以做吗

楼主(2023-01-21):
能画出来,但是怎么加工就不知道了

拜托各位大佬,就是不懂想问下怎么加工,什么设备? 是开成型磨具还是 折弯磨具,不是说丢给钣金厂这么简单的

网友:
可以,直接给配套钣金厂就行。第一个翻边再卷,第二个翻边先卷再弯或者翻边先弯后卷都行,一个卷卷变形多些一个面板扭一丢丢。

网友:
(ง •̀_•́)ง
能!
就看加工厂有没有设备能力!

网友:
可以做,像俺们公司的情况,这种的发图给加工厂后,他们一般是用圆管做那个这边,然后拼焊起来。

网友(点评):
还要拼焊啊,如果可以不焊接就好了

网友:
第一个直接钣金,材料挤压了,不太好做,用拼焊的简单些,第二个好做

网友(点评):
第二个怎么做呢

网友:
模具,折弯不可能

网友(2023-04-08):
我是卖不锈钢材料的 交个朋友13771082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