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 钣金,焊件设计问题

楼主(2023-01-27):
在完成画图后,多实体转装配体的目的在于什么,

网友A:
是不是为了好出零件图

网友B:
你可以不转为装配体,这又不是强制的

网友C:
方便后续维护与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为了好出零件图

有这方面,我还知道比如焊件里需要,需要激光切管的,就可以找到单独的管,

网友(点评):
对,我是数控下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不转为装配体,这又不是强制的

因为这块在学习,像博士钣金插件里面,有专门的多实体转装配体,想系统学下,转完后的目的,和方便设计的原因是那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便后续维护与设计

能再说的清楚点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这方面,我还知道比如焊件里需要,需要激光切管的,就可以找到单独的管,

数控下料需要排版不?比如,一根900长的管需要下40根料,是不是导入一根900长需要下料管的模型就可以,还是需要在SW 软件里把900阵列排版成6米然后保存文件导入下料系统

网友:
这个功能是便于从整机到零件的多人协作用比价好吧。

网友:
软件的功能而已,不会告诉你是否一定要用,用不用这个功能是人决定的,学软件不要太死板

网友D:
为了看清装配关系,检查零件设计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了看清装配关系,检查零件设计错误。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