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导向滑动卡死

楼主(2023-01-28):
具体如下图片描述,主要是想找到计算的等式,从理论上避免卡住。最后就是比较第三个图里面公式红线部分,但是这样总感觉哪里不对。

网友:
纯力学角度,力F和L1的角度很关键。倘若按图示的力F 约55度来算的话,肯定能动。

结构角度的话,a,b端注意导向圆角,以及注意滑漕润滑。

楼主:
|鱼儿雷发表于 01-28 09:41纯力学角度,力F和L1的角度很关键。倘若按图示的力F 约55度来算的话,肯定能动。

结构角度的话,a,b端注意导向圆角,以及注意滑漕润滑。
现在是实际情况是有些模具卡,有些不卡。我在设计时尽可能吧L段尺寸做长一些

网友:
可以列出所有平衡方程,计算L1/L。假设角度60度,摩擦系数按0.25算(正常导轨一般按这个系数计算比较安全)L1/L小于0.57才保证不会卡死

网友:
滑动间隙缩小一个量级呢?你这个滑配件图上看没有油槽么

楼主:
|Liyou.Qian发表于 01-29 08:21滑动间隙缩小一个量级呢?你这个滑配件图上看没有油槽么

现在改成0.02的间隙。加热300度后不稳定,5%的概率卡住。

楼主:
|人外有人发表于 01-28 22:34可以列出所有平衡方程,计算L1/L。假设角度60度,摩擦系数按0.25算(正常导轨一般按这个系数计算比较安全)L1/L小于0.57才保证不会卡死
能指导一下,平衡方程怎么列么?你先说一下,我来做

网友:
|sdulj2007发表于 01-29 19:06能指导一下,平衡方程怎么列么?你先说一下,我来做
滑块简化成两点,力矩平衡,受力平衡,压力与摩擦力公式

网友:
你这个结构有力矩产生,当然会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