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母沉孔细节问题

楼主(2023-01-28):
塑料件,M4螺母做了个沉孔,螺母对边是7,沉孔对边我也留的7,但是这个是cnc加工的,六个角带圆弧,圆角和螺母的角干涉,如果把六边形沉孔放大又担心紧固螺钉时螺母在可能会转,六边形沉孔放大多少合适?(也和铣刀直径有关系);第二个方法六个角处清根,比如用键槽铣刀扎下去,这样就没有圆角了,不知道这两个方式哪个好些?

网友:
参考呆扳手,而且配合面也不一定也非得6个面,CNC的话2个面我觉得也可以

网友:
为什么要螺母沉孔。设计中很少使用这种情况。如果板够厚,直接钻孔攻牙;如果板太薄,直接粘接螺母。

楼主:
|开心789发表于 01-28 14:01为什么要螺母沉孔。设计中很少使用这种情况。如果板够厚,直接钻孔攻牙;如果板太薄,直接粘接螺母。
本来是3d打印,后期因为费用高,就改机加件了,其实镶嵌螺母也可以,只是前面没考虑到

楼主:
|曲嘛黑发表于 01-28 13:49参考呆扳手,而且配合面也不一定也非得6个面,CNC的话2个面我觉得也可以
明白你的意思,比如造型搞成长圆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你的意思,比如造型搞成长圆孔?

长腰孔,也只能长一点,不然不好定心

网友:
塑料件的M4螺钉锁紧力很小的,不用太关注会打滑。对边没这么高要求

网友:
长方形加四个圆角不比长腰孔好?

楼主:
|颖江城发表于 01-28 17:07长方形加四个圆角不比长腰孔好?
也可以,谢谢

楼主:
|路人丙发表于 01-28 16:40塑料件的M4螺钉锁紧力很小的,不用太关注会打滑。对边没这么高要求
一般比螺母大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比螺母大多少?

0.2-0.3

网友:
圆弧和螺母角干涉是圆弧设计问题,和结构没关系

网友:
只有那么一点干涉,直接将螺母螺纹孔内套电洛铁上,热熔进去。

楼主:
|无人机2911发表于 01-29 09:23圆弧和螺母角干涉是圆弧设计问题,和结构没关系
圆弧是铣刀加工的,有必要像我第一个图那种清根吗?

网友:
要清根,不然螺母尖点会干涉

楼主:
|无人机2911发表于 01-30 08:59要清根,不然螺母尖点会干涉
是的,这种清根好像成本比较高吧?
很少看见这样做的

网友:
可以先钻后铣,这种还是比较常见的,比起电火花清根,算是比较经济的。有空我给你发几张有这种结构的产品照片。

楼主:
|无人机2911发表于 01-31 08:49可以先钻后铣,这种还是比较常见的,比起电火花清根,算是比较经济的。有空我给你发几张有这种结构的产品照片。
我这个是塑料件,不能用电火花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塑料件,不能用电火花吧?

锉刀,三下的事情,,,

网友(点评):
螺母一般端面有向内测的圆弧,所以锉刀挫不到的地方也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