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渗碳层厚度问题

楼主(2023-01-29):
老哥们  最近看了下渗碳方面的,但是好像我找到的资料里普遍对齿轮上渗碳层厚度有说明的,虽然说一般机械零件渗碳层厚度在0.5-2.5mm之间,也是根据零件工作条件来确定的,但有没有经验选择   看的很老的热处理手册上也简单举例了比如主轴,套筒,大型离合器用1.1-1.5mm,大轴,大轴承环用1.5-2.0mm   想听听大佬们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A:
这东西如果要寻根究底,对一般应用工程师过于复杂,要计算应力。
当然现在用软件也可以模拟。

一般根据推荐选择就可以,比如齿轮就有比较详细推荐值。
再就是结合工况和经验选择。

网友B:
根据零件尺寸及热处理变形量决定,不能把渗碳层磨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如果要寻根究底,对一般应用工程师过于复杂,要计算应力。
当然现在用软件也可以模拟。

好的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零件尺寸及热处理变形量决定,不能把渗碳层磨没了

多谢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