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线滑轨的载荷问题

楼主(2023-01-29):
请大佬指点一下,这个载荷是指,最小的滑轨(截图的是上银品牌),也能轻松承受一个成年人的重量吗?
可能我比较依赖眼睛看到的,感觉很离谱,这么小一块,能承重那么多?

网友A:
你测试下不就知道了,不合格,找赔钱就好。这不都是这行业的规矩。猜?难道你买的都是拍脑袋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测试下不就知道了,不合格,找赔钱就好。这不都是这行业的规矩。猜?难道你买的都是拍脑袋的数据?

数据哪里是拍脑袋得来的,不过一般都是按照手册的来,不会再去测试。

网友:
坐等大佬解答

网友:
直线导轨的数据应该是制造商测试获得的

网友B:
你对KN是不是有什么误解?静载荷,把淬硬的钢珠压失效,你觉得2MM的钢球需要多大的力才会失效?
后面那个扭矩,不是更容易让钢球过载吗?压不坏,我管子钳一扳,就扳坏了。(力臂长,扭矩大)

网友:
载荷基本不会有问题,有问题的都是扭矩。。。

网友C:
7楼说的对,我见过供应商的测试视频,7号小导轨就能放一百公斤的东西,但是这都是理论测试数据,实际使用谁也不敢那么用,主要并不是载荷的问题,而是侧翻扭矩的问题,负载不可能那么居中,稍微偏一点,小导轨肯定扛不住。一般只要位置够,尽量选大不选小,一方面是安全,另一方面是寿命

网友D:
楼主可以采用最简单的方法来测试就是坐上去看看推动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对KN是不是有什么误解?静载荷,把淬硬的钢珠压失效,你觉得2MM的钢球需要多大的力才会失效?
后面那个 ...

静载荷不是就指在正上方放置重物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7楼说的对,我见过供应商的测试视频,7号小导轨就能放一百公斤的东西,但是这都是理论测试数据,实际使用谁 ...

要是我侧放两根导轨,中央丝杆驱动呢(就像单轴模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采用最简单的方法来测试就是坐上去看看推动有没有问题

我是有这么想,但怕被打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有这么想,但怕被打死......

你还得保证座在上面,移动时重心要与下面的滑块保持同步,不然侧偏可能会带来大扭矩。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是我侧放两根导轨,中央丝杆驱动呢(就像单轴模组那种)

也是一样的啊,太小的导轨承受大负载出现重心偏心的情况,即使是两个小导轨也未必扛得住,首先你还是要先计算一下,导轨本身也会给出来侧翻力矩最大承受是多少,你算算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是一样的啊,太小的导轨承受大负载出现重心偏心的情况,即使是两个小导轨也未必扛得住,首先你还是要先 ...

但模组的这种排布,理论上不是没有侧翻么

网友:
这抛开力矩谈负荷感觉有点像耍流氓,就是说不通的样子。就像地球质量够重吧,但是某位仁兄说给他一个支点,可以把地球翘动;
各大导轨厂商给出的规格参数表里都是做过实验测试的,但如果单从某一项数值来看的话,其他条件都只能假设成理想状态。
而实际生产中无法提供理想状态条件;就像你既然选用导轨,难道你就看着静载荷然后就是拿来承托物件而不运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模组的这种排布,理论上不是没有侧翻么

他还是会有受力偏向扭矩的啊。其实你不如直接把你的模型摆出来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还是会有受力偏向扭矩的啊。其实你不如直接把你的模型摆出来大家看看。

这种垂直摆放,工况其实不是我现在需要的工况,是我忽然想到的载荷计算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垂直摆放,工况其实不是我现在需要的工况,是我忽然想到的载荷计算问题。

肉眼这么看过去,比例没什么问题,可以直接这么用的。你这个是双滑块双导轨,计算的时候相当于负载分散成四份了,导轨选型上给出来的都是单滑块的负载。
如果你这个丝杆选型没问题,那导轨肯定没问题,看比例的话按照经验你这个直线导轨选型是没问题的

网友:
满足力矩条件就能承受这个负载,要根据工况选择安全系数,多看下手册的计算过程。

网友(点评):
是哦,还得加个安全系数

网友(2023-11-23):
引用 楼主:
这种垂直摆放,工况其实不是我现在需要的工况,是我忽然想到的载荷计算问题。

这是正反牙滚珠丝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