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工位回转平台定位的问题

楼主(2023-01-29):
一般多工位回转平台会使用凸轮分割器+异步电机,中空回转平台+伺服电机,DD马达的形式。今天在某平台看到个别人的设计,其定位方式,有点看不懂,印象中这是第二次看到类似的设计。

其使用了西门子伺服电机+中空回转平台的设计,红框模块被命名为转盘定位元件。(为气缸推动凸轮随动器进入V口,气缸推力方向使用了额外的直线导轨)我不太理解为什么使用了伺服电机,还要用这种机械定位的形式,是因为设备惯量大,响应慢,要求节拍下,无法精确定位?还是设计失误?如果设计合适,这里的伺服电机是不是可以换成步进电机。
另外,我咨询了我司电气同事,他也没见过,甚至怀疑是不是用了扭矩电机,凸轮随动器是一直顶着的。到位置卡进去。工序结束,抽回来。论坛里有人见过这类设计么?

2

2

网友A:
…(⊙_⊙;)…
“凸轮随动器是一直顶着的。到位置卡进去。”
不太可能这样设计吧!?

网友B:
凸轮随动器起定位作用

网友(点评):
还有减震作用。

网友:
木有问题,这样精度高些,

网友C:
这种结构我们一直用,这种定位精度取决于圆盘上凹槽的精度,只要是加工中心做的,理论上精度是很高的,这个精度跟旋转电机没有任何关系了,转到大致位置,用V型块来定位,准确度还是很高的。

网友(点评):
o((⊙﹏⊙))o.普通异步电动机+变频器,这样驱动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_⊙;)…
“凸轮随动器是一直顶着的。到位置卡进去。”
不太可能这样设计吧!?

我们一般是用伺服加减速机来做的,这种结构通常都是比较重的,需要考虑一下转矩和惯量的问题。

网友:
为了避免抖动,最经济的办法就是用楼主图片上这个方式解决。

其实步进电机也可以,只不过性价比+可靠性 没有伺服电机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结构我们一直用,这种定位精度取决于圆盘上凹槽的精度,只要是加工中心做的,理论上精度是很高的,这个 ...

感谢回答,如果方便的话,我还想问下更具体的,你们用的什么电机呢,这里涉及到了经常启停及粗定位,我不确定是什么形式,是使用了抱闸?离合器?变频电机?还有这里的V口是不是使用镶件会更好,更加耐磨,一般使用什么材料,表面处理工艺?45调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凸轮随动器起定位作用

那这里的电机如何松开呢,据我所知,电机上电使能会给输出轴一个保持扭矩。这时候使用机械定位会出现“打架”的情况

网友D:
这种多工位的,不用考虑直接上凸轮分割器
之前做过一个项目,转盘直径比较大,惯量也比较大,用伺服电机+减速机,结果就是到达工位停下来之后,还能晃动!用手能掰动!
因为伺服电机处在动态调节过程,你施加一个力,伺服会给一个相反的力矩以保持位置不变!整个过程是动态的过程!
后来换了凸轮分割器,效果好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如果方便的话,我还想问下更具体的,你们用的什么电机呢,这里涉及到了经常启停及粗定位,我不 ...

我们就是用普通的雷赛伺服电机加减速机,V口定位一般是调质的45钢就行了。出图的时候V口的位置度和对称度一定要标注,防止加工人员给你做的精度不够。

网友:
这么大,不可能不加减速机,减速机一定会有背隙,转台直径越大,定位间隙越大。
这种情况,上面是最有效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就是用普通的雷赛伺服电机加减速机,V口定位一般是调质的45钢就行了。出图的时候V口的位置度和对称度 ...

是镶件么?45,整块的45太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镶件么?45,整块的45太重了

我们是整体的,如果你用铝做转盘的镶嵌结构那就先镶嵌进去,再整体加工V口才能保证精度。
我们是整体的所以比较重,才会选择用伺服电机+减速机的方式,增加了减速机的话,转矩和惯量都不是什么问题了,响应速度我们的要求不高,一般是几秒钟转一次,一次转0.5-1秒就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_⊙;)…
“凸轮随动器是一直顶着的。到位置卡进去。”
不太可能这样设计吧!?

这样设计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镶件么?45,整块的45太重了

用镶件也是可以的。但是要考虑安装精度

网友E:
伺服加中空回转平台,惯量太大,根本定位不准啊  还有就是外部受力 也容易偏   外加一个定位,起码能保证每次都是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伺服加中空回转平台,惯量太大,根本定位不准啊  还有就是外部受力 也容易偏   外加一个定位,起码能保证每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多工位的,不用考虑直接上凸轮分割器
之前做过一个项目,转盘直径比较大,惯量也比较大,用伺服电机+ ...

我猜可能是出于成本考虑选择的方案。但是我不清楚中空回转平台的价格,所以也不确定。

网友(点评):
3000-6000左右

网友:
环形导轨上面大多都是这种结构

网友:
用机械能很好定位,电控就可以简单些

网友F:
中空旋转平台也有精度的,好像是±30秒,那就等于1分,如果转盘直径400mm,在夹具位置的重复精度只有约6个丝。

网友:
环形导线见过这种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中空旋转平台也有精度的,好像是±30秒,那就等于1分,如果转盘直径400mm,在夹具位置的重复精度只有约6个 ...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