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软件可以画这种图纸表示

楼主(2023-01-30):
这种图是用什么画的?有大神知道吗?

网友A:
这种简单的只要是3D软件都可以画吧,重点不是软件而是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简单的只要是3D软件都可以画吧,重点不是软件而是人,

大神你会用SOLIDWORKS绘画吗

网友B:
黄色常见为UG的零件默认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黄色常见为UG的零件默认颜色

不一定,啥颜色都有,

网友:
我知道ug可以,因为只会ug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你会用SOLIDWORKS绘画吗

哎呦,憨憨,你把工程图中线框显示改成实体就行了。哪个3D软件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哎呦,憨憨,你把工程图中线框显示改成实体就行了。哪个3D软件都行。

二维有尺寸可以理解,三维有标记的尺寸就没搞懂,还有上面的基础面,上面的字母,我还寻思这个大神是个人呢,虚心请教,结果这个大神也不是人。(能解答就解答,不能解答就不要解答,没人逼着,都是一样说话,怎么这位大神说出来就这么不让人喜呢?狗嘴?

网友(点评):
工程图里,把显示改成实体显示就可以。

网友(点评):
他说的没错啊。这种图就是在工程图中显示实体做的,你错怪人家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二维有尺寸可以理解,三维有标记的尺寸就没搞懂,还有上面的基础面,上面的字母,我还寻思这个大神是个人 ...

还是要叫你憨憨,工程图啥不可以标,基础面?字母?三维有标记尺寸就不能标了?你用SW?那你还是好好学学吧。SW是可以三维标注滴,不但三维可以标注,装配模型图中还可以出明细,都不用你出工程图。叫你憨憨就受不了那?要谦虚,要讲态度。这话额听了很多年,还给你们。顺便说句,额不是大神,就一屌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要叫你憨憨,工程图啥不可以标,基础面?字母?三维有标记尺寸就不能标了?你用SW?那你还是好好学学 ...

没说您,我说的是那一个,说话阴阳怪气的,您的建议我虚心采取,我回头研究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说您,我说的是那一个,说话阴阳怪气的,您的建议我虚心采取,我回头研究下,

不用去研究,在二维平面中标注三维尺寸没有神马实际意义,更多只是炫技。因为二维就是二维,是三维的投影。要从二维复原三维,靠的是猜。工程中肯定不允许工人看你二维图猜。SW的模型图中可以标注基准,写技术条件。这样话,你教生产就得给数模。现在很多公司做不到,特别是外包的。还有这种图,仅仅是二维的话,平面软件也可以手绘的,上色还会漂亮些,还可以加阴影,就是麻烦点儿

网友:
反正没见过这样画图的样式,可能每个公司的风格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