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请教个公差问题

楼主(2023-01-30):
直径12.2 公差-0.06&-0.08  和直径12.1公差+0.02&+0.04  对加工来说有什么区别吗?配合尺寸直径12.2,所以我选直径12.2 公差-0.06&-0.08 ,但是加工厂三番两次给我整成直径12.2 公差+0.06&+0.08 ,真的麻了,说了也没用,恨不得自己去现场操机,现在没事干打算把图纸改成直径12.1公差+0.02&+0.04。

网友:
孔还是轴呢

网友A:
看你是孔还是轴
孔的话,加工人员一般习惯走正公差
轴的话,加工人员一般习惯走负公差
三番五次这么搞,说明你们供应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是孔还是轴
孔的话,加工人员一般习惯走正公差
轴的话,加工人员一般习惯走负公差

我理解孔走正公差轴走负公差,比如要过盈的时候,按孔走正公差(配合尺寸-1)轴走负公差(配合尺寸+1)比较好,还是基于配合尺寸,孔走负公差轴走正公差比较好?

网友:
配合尺寸12.2,你是对的。跟着正确走

网友B:
你没有说是间隙配合,还是过盈配合

如果间隙配合 “直径12.2 公差-0.06&-0.08  和直径12.1公差+0.02&+0.04  ”这两个都是可以的,一定要区分一下,按轴可以加工大的原则,选直径12.1公差+0.02&+0.04

如果过盈配合,选直径12.2 公差+0.06&+0.08,你之前的公差就是错的;

生产这样做,你要问一下原因,是不是历史问题造成的,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网友:
原则是一般名义尺寸要一致,一般公差就是孔加轴减,你是对的就不要改,改了之后,暂时可能没问题,万一以后出问题倒查原因,那就是图纸尺寸标注不合理

网友C:
有各种公差,何必问对不对。
你闯红灯对不对,不是闯红灯一定出事。那请问你闯不闯呢

网友:
以前在车间实习,基本上每周开会都讲“一定要看好孔标注的是正公差还是负公差”但也防止不了加错刀补,加工过切

网友:
你得思考一个问题,孔好加工,还是轴好加工?
为什么一般优先考虑基孔制?

另外,你说的孔走正公差,轴走负公差,这是过盈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各种公差,何必问对不对。
你闯红灯对不对,不是闯红灯一定出事。那请问你闯不闯呢

严谨点嘛,至少要保证出事了主责不是自己。

网友D:
无解。供应商质量意识太差,得换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说是间隙配合,还是过盈配合

如果间隙配合 “直径12.2 公差-0.06&-0.08  和直径12.1公差+0.02&+0. ...

谢谢大佬回复。生产是外包的,老板自己找的,我没办法直接和那边联系
轴直径12.2公差-0.06&-0.08 间隙配合,我应该没搞错  加工做成了正公差,反馈无果,所以我才想改成12.1公差+0.02&+0.04,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解。供应商质量意识太差,得换人。

我懂了,换画图的人

网友E:
直接可以返工的呀,让他拿回去磨

网友:
原来我有个退休的师傅和我说过这个孔+轴-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工人加工轴的时候,会加工到接近基本尺寸,然后根据公差的大小再精加工一刀,而轴是正公差的话,工人一但做到基本尺寸,轴就废了。孔也是同理。所以毫无疑问是供应商问题,多退几次货就好了。

网友(点评):
这是正负公差习惯的由来么

网友(点评):
这个解释简洁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可以返工的呀,让他拿回去磨

外发的,一来一回最少要一周时间,我手上就这么一个活了,我真的不想再摸鱼了。

网友:
什么配合是设计者的意图,轴标正公差是没问题的。和零件加工图纸没关系, 加工错误只能说是供应商问题。

网友:
孔的话,加工人员一般习惯走正公差
轴的话,加工人员一般习惯走负公差

网友:
你这不是公差配合的问题,你这是供应商加工人员眼神不好的问题。你标注随便怎么标都无所谓,他们加工看错正负号了这有什么好讲的。

网友(点评):
所有楼层 就你解释最到位,供应商没按图加工就是供应商做错了,哪怕是客户标错了,白纸黑字的按图来谁的责任谁承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理解孔走正公差轴走负公差,比如要过盈的时候,按孔走正公差(配合尺寸-1)轴走负公差(配合尺寸+1)比 ...

想要过盈配合,孔的公差带在轴的公差带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