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问题

楼主(2023-01-30):
传统的欧式箱变外壳的门大多是用白色绿色彩钢夹芯板(如图照片),现在是想做新的款式箱变,材料这一块最初我选用1.0的冷板(如图SW图)来做,里面填充隔热的材料,样机出来以后发现门太重了,滑轮有点带不动,现在想更换材料来做,要求是够轻、隔热、有一定的防火等级(耐火阻燃)等要求,不知道有没有好的材料供参考的?

网友A:
  正常的板从0.3到0.6,肯定比1.0的轻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板从0.3到0.6,肯定比1.0的轻很多

1.0最低了 再往下防护不够了 而且变形严重

网友B:
图2.  一旦有漏点,储水是最大的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2.  一旦有漏点,储水是最大的缺点。

这类产品早就适应市场了,压制型的 就算是泡水也不会变形严重

网友C:
引用 楼主:
1.0最低了 再往下防护不够了 而且变形严重

直板板的刚性肯定不行,折几道强度就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板板的刚性肯定不行,折几道强度就上去了

肯定不会是直板的,关键是门很大,我也考虑过再细分门,但是现在这个尺寸是最合适的,如果门再分,那就会出现更多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板板的刚性肯定不行,折几道强度就上去了

同意,学习集装箱。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类产品早就适应市场了,压制型的 就算是泡水也不会变形严重

lz工厂能自己做夹芯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工厂能自己做夹芯板吗?

不能,材料是外购回来自己再二次加工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能,材料是外购回来自己再二次加工

理论上能否直接两层铁皮夹芯,然后包边做门?

楼主:
我找了很久的材料,并没有看到合适的,如果不行最后只能打算彩钢板+冷板结合尽量减轻重量了,现在的冷板门开门不够利索,滑轮有点卡轨

网友E:
外侧冷板,内侧铝板

网友(点评):
不管什么板,内外面都压筋加强减厚比较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能否直接两层铁皮夹芯,然后包边做门?

你说的就是类似于目前主流的方式,我想创新点,主流的已经被领导否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外侧冷板,内侧铝板

我原先的计划是冷板内部上隔热棉,整机做出来以后发现门太重,现在又加上铝材 不更重了

网友(点评):
呵呵,还有这样理解的。外面是朝外的那面用冷板,朝里的就用铝板,中间用聚氨酯发泡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就是类似于目前主流的方式,我想创新点,主流的已经被领导否认了

夹芯的铁皮直接压筋加强,这样可以降低厚度,节约重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外侧冷板,内侧铝板

聚氨酯发泡的毒性如何?

网友(点评):
聚氨酯发泡,聚苯乙烯发泡材料没仔细研究过其毒性,但包装食品都可,一般工业用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夹芯的铁皮直接压筋加强,这样可以降低厚度,节约重量

你说的方法确实可以考虑,但是我的这个门是悬空,仅仅靠缺口的滑轮配合导轨来进行开关门的操作的,后期还会加上电机,其实现在开门也不算卡顿,我估摸这可能是导轨和滑轮配型的问题,门这一块按你说的做的话,可能顶部的强度太低了,拉不住门

网友F:
感觉:在轮子上考虑估计比在材料上来的实在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在轮子上考虑估计比在材料上来的实在点

换滑轮导轨是吧,一直在找 有没有贴合性更高的导轨滑轮推荐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滑轮导轨是吧,一直在找 有没有贴合性更高的导轨滑轮推荐

找轮子厂家推荐,会更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