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NXC-65,里面的6个U型金属片起什么作用?

楼主(2023-01-30):
各位大神新年好!请教一下图片中正泰交流接触器NXC-65,里面的6个U型金属片起什么作用?2 i& E( V' z3 U5 R1 }

楼主:
灭弧的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点评):
给放电找个归处

网友:
我的通俗浅见:在通电到放电的瞬间,会产生比较大的反向电压,这时候会产生很大的能量,需要通过这个引流释放,不然就会损坏产品或者影响产品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