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如何建模?

楼主(2023-01-30):
这个分度盘,试过多次,总是不能和实物一致,特别是横着的这个孔,横着的这个孔不是平行外圆面的,有点侧着进去的样子

网友:
那个圆周方向的槽 的功能是啥,明白功能后,对某些异形的,不太好加工的,就可以适当优化了。

网友:
做基准面,用加工去除材料的思路去建模

网友(点评):
是用旋转切除,但横着这个孔,切除后和实物差别大

网友:
搞清楚功能,保证功能的前提下,能优化就优化,优化成好加工的结构。
确定不了功能,那就测量好尺寸,建多个基准面,建多实体,做布尔运算建模。
但如果现有工具不太好测量,又必须保证1:1仿制的话,那还是找个三维扫描公司,扫描出来吧

网友:
二楼说的对,了解功能,有可能的话,把配合的零件也重新设计

网友:
发出去逆向建一个,几百块。

网友:
拿到配合的零件,用布尔运算来做应该会好些

网友:
不一定要完全和对方一致
你去测下对应的卡栓,或者自己设计个卡销就好

楼主:
多谢各位,设备是检测药品胶囊外观的,这个 零件是用来把一堆胶囊分成一排排横着的,以便检测;
竖着的孔,是胶囊进去,再进一步的吸进去,接着圆盘转动的时候,胶囊朝下掉的时候,再用横着的孔吸住,横着在输送带上

网友:
圆周方向,轴向切除

网友:
圆周阵列

网友(点评):
圆周阵列我知道的,就是单个的这个横着的腰型孔差的太多,和周围不配

网友:
横住的做一截面,圆周切除

网友(点评):
横的这个,我切过很多次,还是差很多,旋转轴的位置找不到,上下 、角度可能也有关系

网友(点评):
点一圆环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