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大侠请教一下公差的问题希望大侠们不吝赐教。感谢感谢

楼主(2023-01-30):
这些都是平时的加工零件 但是他们的线性公差都是随便给也不知道这个精度行不行  性价比高不高  希望各位大佬看看我标注公差的部分帮我指导一下。特别是那种一个零件装到一个槽里面的 公差我就不知道怎么给了 还有比较重要的定位螺纹空我也不知道怎么给、

补充内容 (2023-1-31 11:11):
因为家里的电脑实在是卡  我就是简单的标了我请教的尺寸  就没有这样那么多这么小的东西也是不需要形位公差的  基准正经的生产图我会标准确的  像什么退刀槽什么我知道的 我就是光请教一下公差的问题 感觉大哥们...

网友A:
没有一个基准,标公差,标定位,我是不敢相信的

网友:
|蛋蛋超人发表于 01-30 22:27没有一个基准,标公差,标定位,我是不敢相信的
工厂加工定基准就行了,只要零件尺寸加工成图纸尺寸就行

网友:
果然很新,,,,

网友B:
这个问题太多了,1、洞的边角要处理一下,比如挖个小孔清根,或者外面镶嵌的做个倒角圆角什么的,否则塞不进去的;2、公差理论上说可以放进去,但是没有考虑整体的形位公差,梯形那个也要考虑两边的角度合二为一出现的偏差可能塞不进去;3、标注尺寸有点不美观了
不过如果你这一堆交给一家做,告诉他最终要干什么,他们会给你搞好,标不标公差都行

网友:
照楼上说的意见办,同意了。

网友C:
画图不难,标尺寸难,图就是要多看,多理解,多找图册,制图书看学,学标准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D:
按图加工,可能三个零件都装不进去,8个大的槽长度和键长度是不是标反了

网友(点评):
一个尺寸表的公差挺严,但是和他配合尺寸又自由公差,可能装不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一个基准,标公差,标定位,我是不敢相信的

因为家里的电脑实在是卡  我就是简单的标了我请教的尺寸  就没有这样那么多这么小的东西也是不需要形位公差的  基准正经的生产图我会标准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太多了,1、洞的边角要处理一下,比如挖个小孔清根,或者外面镶嵌的做个倒角圆角什么的,否则塞不 ...

感谢大哥  就是光请教公差问题的   公差问题不大进行 其他的我知道的  ,因为家里的电脑实在是卡  我就是简单的标了我请教的尺寸  就没有这样那么多这么小的东西也是不需要形位公差的  基准正经的生产图我会标准确的  像什么退刀槽什么我知道的 感谢的大哥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画图不难,标尺寸难,图就是要多看,多理解,多找图册,制图书看学,学标准

好的感谢大哥就是一些公差问题不怎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图加工,可能三个零件都装不进去,8个大的槽长度和键长度是不是标反了

大哥好,如果是单纯的看公差能不能装进去我们假设一下其他的都可以就是光检查公差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哥好,如果是单纯的看公差能不能装进去我们假设一下其他的都可以就是光检查公差的问题

大概率装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概率装不进去

我的公差是给的有什么问题正确应该给多少呢  指导一下 我有点不太理解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公差是给的有什么问题正确应该给多少呢  指导一下 我有点不太理解

比如160的尺寸,标的是-0.02,按GBT1804中级精度加工,配合尺寸40是正负0.3,配合尺寸200是正负0.5,那160的理论值在正负0.8,应该直接标注160加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如160的尺寸,标的是-0.02,按GBT1804中级精度加工,配合尺寸40是正负0.3,配合尺寸200是正负0.5,那16 ...

等了终于有个 回答了我想要的了  感谢感谢呜呜呜呜一般得公差都是按照这个标准来得GBT1804  我就是朦朦胧胧的一直不太清楚 我等会找一下这方面资料参考一下你说的公差我理解一下。不懂  再来麻烦一下大侠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如160的尺寸,标的是-0.02,按GBT1804中级精度加工,配合尺寸40是正负0.3,配合尺寸200是正负0.5,那16 ...

但是这个标准是未标注公差尺寸公差参考  像我们这种比较重要的尺寸公差应该不是这样给的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是这个标准是未标注公差尺寸公差参考  像我们这种比较重要的尺寸公差应该不是这样给的吧

重要尺寸就是设计人员根据需要自己设定,讲究点的话就按公差等级精度查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要尺寸就是设计人员根据需要自己设定,讲究点的话就按公差等级精度查表

那就是这个了 我按精度查 感谢感谢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