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仿真软件

楼主(2023-01-31):
请教各位大佬solidworks motion 和adams在功能上有什么区别。老师要求我们学习adams,但以我们现在仿真的难度solidworks motion也可以做,而且好上手一些。所以想请假一下adams是不是更功能强大一些

网友:
你会用那个软件吗,不会用更强大与你有关系吗

网友:
不清楚,但老师要求的,你不能反抗呀。

网友:
听老师的,你要是学好了adams,后面在学SW的,反而更容易上手。而且如果以后专职CAE这类工作,用专业的软件反而有优势的。

网友:
工作中你说你会CAE软件 别人问你是哪个 你说adams和sw差别很大 老师说的对 建议还是好好学一个专业的CAE软件 百利无一害 工资也比会SW高

网友:
adams可以跟很多软件进行联调,比如matlab的simulink做电机仿真、easy5做气液仿真。adams可以做力学仿真,可以得到力矩转速等参数,电机选型是可以依据仿真结果进行选择的,不清楚sw是不是可以做到这一步。学好高级的,降维不是很好么

网友:
adams一个转动副10s搞定,在sw中麻烦的不行。还有冗余约束各种小问题。建议还是学adm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