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不用钢管夹紧机构设计

楼主(2023-01-31):
各位大佬!有设计过可以夹持不同钢管(外径76、89、114、168)的夹紧机构吗?不同钢管夹紧之后要求是同心的,谢谢!

网友:
定心机构

网友:
车床的三爪卡盘就行有液压的,还有手动的

网友:
最近我也遇到这个问题,10~42的管子,夹取搬运,要兼容同心,想用V型夹,但总有些局限因素

网友(点评):
可以靠虑在夹持部件加个扰性的接头,来抵消兼容同心的问题

网友A:
气动或者电动的三爪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动或者电动的三爪不行么?

三爪的样式不大符合我的工况,需要对夹的那种。

网友:
兼容范围越大的结构,误差也会越大,想要精度高,就分成几段来做才行。

网友:
v型夹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