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决力学实际问题

楼主(2023-01-31):
问题如图,风电塔筒材质为Q355D,因每节筒节厚度不同,直径不同,造成存放时容易在4个接触位置造成变形,接触位置为聚氨酯滚轮,滚轮宽度500mm。此类变形的理论数据如何计算,目的是经过计算预防变形。# E+ O4 m% _9 _

网友:
长度,大小径,是薄了形变,还是曲翘。再不济圆筒加支撑

网友:
把滚轮通上电,24小时让筒体在上面转,缓慢的转一天转个一圈半圈的就行

网友:
仿真能计算把,

网友:
有人对我说:杆放直,盘放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