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显示面

楼主(2023-01-31):
最近开始使用UG出现了如图所示的问题
图1是正常视图在SW里面显示的

图二是在UG里的视图转的STP

请问多显示的面该如何隐藏?或是如何删除掉,多出来的面无法选中

网友A:
ctrl+b隐藏,delete删除,选不中的话把鼠标放在面的位置上停留一秒出现三个点,点鼠标左键在快速选择里找你要删除的面。导出xt格式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ctrl+b隐藏,delete删除,选不中的话把鼠标放在面的位置上停留一秒出现三个点,点鼠标左键在快速选择里找你 ...

转x_t就解决了,谢谢啦!前面的那些方法试的时候无法选中的面都会随着实体隐藏或者被删掉,无法单独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