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标准件

楼主(2023-01-31):
有没有人知道这是啥螺母,是不是标准件,能不能买得到。把上面的套环拿掉以后螺母就可以快速挪动,到位以后套环套上去就能锁紧。有没有人知道这是啥螺母,是不是标准件,能不能买得到。把上面的套环拿掉以后螺母就可以快速挪动,到位以后套环套上去就能锁紧

网友:
量一下螺母外径和厚度;去买同样尺寸的标准件。再量一下内孔尺寸;送去给车床车一刀。完事。里面的橡胶件估计也要自己车

网友:
我做过类似非标件,不过是用的T型丝杆。这种小众的,应该都是非标的吧。

网友:
自己加工一个

网友:
好多调距杆都用这种结构,一般都是加工的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