钎焊助焊剂怎么选择?

楼主(2023-01-31):
紫铜与不锈钢焊接,采用火焰钎焊,用黄铜焊丝焊接     用哪种助焊剂或者焊膏效果好(焊液的流动性)?
求吧里  大师指教

网友A:
        紫铜(母材) +不锈钢(焊接件):        氧气+乙炔(气体)/SAgP-45(焊条)/气体助焊剂FB404L(需通过装置转化成气体)
        我们公司的,仅供参考。其实你可以百度搜索下厂家,把你的焊接要求告诉对方让他们给你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紫铜(母材) +不锈钢(焊接件):        氧气+乙炔(气体)/SAgP-45(焊条)/气体助焊剂FB404L(需通过装置转化成 ...

 你用的是 45银的焊条焊的吧      题目中是用黄铜焊条做钎料的 ,由于用银焊条的成本高所以换成黄铜焊条,钎料不一样助焊剂就不会不一样的。

网友(点评):
是的,每个公司都会根据自身条件选择不同的焊条,助焊剂。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 45银的焊条焊的吧      题目中是用黄铜焊条做钎料的 ,由于用银焊条的成本高所以换成黄铜焊条 ...

用黄铜焊丝   没找到合适的焊剂    对焊剂这块不懂,所以在吧里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