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滑动摩擦噪音怎么解决?

楼主(2023-01-31):
如图所示。两零件为线接触摩擦,按压时噪声很大,由于有外观要求,不能加润滑。

网友A:
PA66自润滑

网友B:
(ง •̀_•́)ง(ง ˙o˙)ว
只能是加润滑脂,最简单方便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66自润滑

试过了,采用PA66 或者 SW-01牌号的 POM 都还是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ง •̀_•́)ง(ง ˙o˙)ว
只能是加润滑脂,最简单方便有效 ...

打润滑脂是可以解决噪音,但是放久了油会渗到上表面,上表面是外观件,不能有油污,很难擦拭。

网友C:
增加接触面积

网友D:
侧边开槽加聚四氟乙烯开口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增加接触面积

面接触的效果是会比线接触的效果更好吗?我磨掉筋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侧边开槽加聚四氟乙烯开口环

成本有点高啊,还要开模一个新部件,装配工序也增加了。

楼主:
产品是马桶的按钮,开模的一些产品没有声音,一些有。结构是基本一致的,分析不出是哪里的原因。

网友E:
接触面用尼龙和聚四氟乙烯

网友F:
导向定位

网友G:
加点猪油就好了,可以吃的不怕污染,对皮肤友好可以润滑皮肤也就不用怕粘在手上。

网友B:
(ง •̀_•́)ง(ง ˙o˙)ว这个凸点不设计在圆按钮外周,设计在安装按钮的凹圆的内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导向定位

单边间隙上边0.2,按压到下边0.1(有斜度),在减小就容易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加点猪油就好了,可以吃的不怕污染,对皮肤友好可以润滑皮肤也就不用怕粘在手上。

客户不接受啊,现在打的凡士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触面用尼龙和聚四氟乙烯

POM换成 尼龙效果也不好,聚四氟乙烯是不可以注塑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ง •̀_•́)ง(ง ˙o˙)ว这个凸点不设计在圆按钮外周,设计 ...

当时考虑外观按压按下去看到一圈筋条效果不好,如果筋条设计在内圈噪音会减少,什么原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时考虑外观按压按下去看到一圈筋条效果不好,如果筋条设计在内圈噪音会减少,什么原理啊?

还有一个办法,你加大坚筋,
如果不想显眼看到按钮外圆的筋的凸点,可以做成梯形或三角形的筋。
覆盖在按钮圆柱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办法,你加大坚筋,
如果不想显眼看到按钮外圆的筋的凸点,可以做成梯形或三角形的筋。
覆盖在 ...

为什么筋条设计在外圆噪音会减少呢?这种验证的话得重做样品电镀。得要原理才能和领导沟通花钱验证。

网友(点评):
松动,振动。

网友:
加个小直径的导向,在导向位置润滑,

网友:
可以动动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