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什么更好的耐酸材料?

楼主(2023-02-01):
线材酸洗生产线,吊线圈的吊钩要长期在不同的盐酸池、磷酸池,皂化池中浸泡,并且有加热。时间长了吊钩易腐蚀。现在用了316L不锈钢,还是不理想。请教各位大师,有没有更好的材料?

网友:
表面做QPQ处理试试

网友:
用耐酸的塑料做个套子套在316上,聚四氟乙烯之类的。又酸又加热的腐蚀避免不了,用久了换个套子

网友A:
如果强度要求不高可以用塑料PEEK(成本较高),316L可以用高镍牌号(宝钢有类似材料)后电解可以长期耐住PH=1左右的酸性溶液,再就是2205双相不锈钢可以打样做实验,如果不行就升级2507(高铬超级双相不锈钢),还不行就310S,还不行就904L,还不行就1.4529 至于你买不买得到真货我这边就没啥建议了,建议买货之前找当地检验机构做个化学分析。

网友(点评):
楼主没有定温度,我是按照价格或者说耐腐蚀性能排的顺序,具体选型要结合温度跟强度参数选择

网友:
904.904L

网友:
这类用POM可以

补充内容 (2023-2-2 09:06):
好像是有点,了解了下PTFE好可以,耐热耐腐蚀

网友(点评):
POM不耐热

网友B:
吊钩可不可以定制包胶的

网友:
钢件外面包胶

网友:
如果没有导电性要求,可以用POM或PPS塑钢性材料替代

网友C:
我接触的耐强酸碱材料就是 PTFE 但是 PTFE有一个缺点,软易划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接触的耐强酸碱材料就是 PTFE 但是 PTFE有一个缺点,软易划伤

谢谢,不知聚四氟乙烯能进行不锈钢喷涂吗?

网友(点评):
不是很理解,它本来就比不锈钢更耐酸碱,再喷个不锈钢干嘛n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强度要求不高可以用塑料PEEK(成本较高),316L可以用高镍牌号(宝钢有类似材料)后电解可以长期耐住PH=1 ...

310S我也在用,主要用于高温抗氧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不知聚四氟乙烯能进行不锈钢喷涂吗?

特氟龙可以进行不锈钢喷涂,但它本质跟喷漆差不多一个性质,类似于不粘锅涂层,是可以被划伤的;但特氟龙喷涂也有多种不同类型;润滑、摩擦、划伤等等,材料也分三六九等还是需要自个去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氟龙可以进行不锈钢喷涂,但它本质跟喷漆差不多一个性质,类似于不粘锅涂层,是可以被划伤的;但特氟龙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吊钩可不可以定制包胶的

包胶很快会破,玻璃钢也在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