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机械手有哪些品牌

楼主(2023-02-01):
国产机械手有哪些品牌?质量如何?

网友:
(ง •̀_•́)ง(ง ˙o˙)ว
那可太多了,杂牌一大群,大牌一大堆。

网友A:
夹爪还是仿生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爪还是仿生手?

哦,我应该说机械臂啊!

网友B:
国内工业机器厂家:埃斯顿、埃夫特、卡诺普、拓斯达、汇川、新时达 等等
国内协作机器人厂家:法奥、节卡、遨博、越疆 等等
我们是做协作机器人的,有需要可以联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国内工业机器厂家:埃斯顿、埃夫特、卡诺普、拓斯达、汇川、新时达 等等
国内协作机器人厂家:法奥、节卡 ...

什么叫协作机器人?是中外合资吗?还是集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什么叫协作机器人?是中外合资吗?还是集成?

协作机器人和工业机器人一样,有国产的也有外国的。 我们就是国产厂家。。协作机器人广义上来讲就是与人协同作业的机器人,机器人内部有一些安全保护机制可以防止工人受伤,一般 负载能力不是特别强, 当前市面上最大的负载在20kg左右。整个体积相对较小,部署起来很方便,很多工业机器人用不了的场景协作机器人可以使用。

网友(2023-03-19):
协作机器人和工业机器人相比精度低,力矩小,但是有价格低易部署的特点,就是干轻活的机械臂。

网友:
软件系统和售后也很重要

网友D:
我是做机器人第七轴厂家,感兴趣可以18038331774谢工

网友(2023-11-24):
引用 网友B:
协作机器人和工业机器人一样,有国产的也有外国的。 我们就是国产厂家。。协作机器人广义上来讲就是与人 ...

某米和某团在狂推六轴协作机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做机器人第七轴厂家,感兴趣可以18038331774谢工

来点图

网友:
末端夹爪我们有做

网友(2023-12-31):
国产
图灵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国内工业机器厂家:埃斯顿、埃夫特、卡诺普、拓斯达、汇川、新时达 等等
国内协作机器人厂家:法奥、节卡 ...

用于焊接的机械手,有什么型号推荐?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于焊接的机械手,有什么型号推荐?

每家都有根据用途对应出的机械手型号,你可以随便选一家(比如发那科、库卡等),然后将它的型号全部看一遍,根据你所需的行程和负载,还有精度,选出适合的型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每家都有根据用途对应出的机械手型号,你可以随便选一家(比如发那科、库卡等),然后将它的型号全部看一 ...

这种认识怎么看?刚开始很准,后面磨损之后,就没什么鸟用了。意思是负载工况一定要在选型的时候大大冗余?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认识怎么看?刚开始很准,后面磨损之后,就没什么鸟用了。意思是负载工况一定要在选型的时候大大冗余 ...

负载尽量富余些吧,另外机械手是有使用局限的,某些角度,某些动作是做不到的,你要根据他的使用说明和实际情况去选择合适的安装方式,设计合适的夹爪,理论上你的负载在厂家的额定负载内,就是适合的型号,理论负载越大的机械手一般占地越大,价格也越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