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轴承使用问题

楼主(2023-02-02):
吊重1吨的吊具,上下两层需要可以手动自由旋转,上面是个双钩电葫芦。大家帮忙看看用什么轴承,推力轴承还是回转支承,或者还是需要组合轴承?

网友A:
有那么小的回转支承轴承吗?

网友B:
推力轴承,可以找个吊钩横梁的图参考一下

网友C:
推力轴承加深沟球轴承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力轴承,可以找个吊钩横梁的图参考一下

一个推力就可以吗,有径向力咋办

网友(点评):
那就再套个深沟球

网友(点评):
基本没有什么转动,直接配合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标准吊钩径向力是靠轴套的,不过吊装这个场合,基本很少径向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那么小的回转支承轴承吗?

没看样册

楼主:
这个结构倒是能看懂,结合客户照片就蒙了,那锁轴的销在哪块呢,我看上下管都是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力轴承加深沟球轴承组合

我也觉得是,但是照片后轴承套结构没想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力轴承,可以找个吊钩横梁的图参考一下

好的,我查一查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结构倒是能看懂,结合客户照片就蒙了,那锁轴的销在哪块呢,我看上下管都是平的?

我猜测销轴可能直接都焊接了。反正几乎不会坏。。。假如坏了直接换整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猜测销轴可能直接都焊接了。反正几乎不会坏。。。假如坏了直接换整体。

嗯,有可能上面有个天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是,但是照片后轴承套结构没想明白

轴承套就是把两个轴承放进去,轴向定好位就是了

网友:
光用推力轴承不行,加个滚珠的定个位

网友:
你把上部结构拍清点就明白

网友(2024-01-23):
这个结构有偏载会是什么效果?

网友:
推力加深沟球,用过

网友:
推力+深沟+锁紧螺母

网友:
推力轴轴承,计算下承载力选合适的型号,没有问题,这种结构根本不用考虑径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