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天车行走同步解决方案

楼主(2023-02-02):
天车两端行走轮上的电机,用同一型号的,能确保两端行走同步吗

网友A:
能,要调节刹车,,,,

网友B:
两个电机耦合

网友:
看你要求的同步精度,如果精度低的话直接驱动就可以,精度搞得好可能就要加反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要调节刹车,,,,

要怎么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电机耦合

可以做在精确点吗   两个行走轮的跨度是15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