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根方管的承载力计算?

楼主(2023-02-02):
多根方管焊接在一起,它的总承受力是单根方管的承受力加在一起吗?

网友A:
哪有承重用方管的,要是真要很大的承重就改成槽钢。承重要看受力情况,建议用sw自带的分析稍微跑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槽钢更不行,H钢吧

网友(点评):
乐死我了,不懂力学看这个就百分比相信结果了吗

网友:
建议买个量子计算机跑一下有限元

网友:
看样子不是学机械的,学绘画的?

网友:
用方通焊的底托吗?主要看方通受力面积是多少,找到受压强最大的那根,然后计算或仿真看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有承重用方管的,要是真要很大的承重就改成槽钢。承重要看受力情况,建议用sw自带的分析稍微跑一下就知道 ...

哈哈,我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没什么文化。主要是快而且有问题比较直接。甚至不管直接去车间点几根往上面放就行。

网友:
现实生活生产过程中,很多支架不都是用方管制作么,30,40,3*5,4*6,50,等方管,不行就是料加大壁加厚

网友:
用有限元方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