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怕深究

楼主(2023-02-02):
耗材纸盒里的海绵内衬,出图、下单,材质一直就写的是“海绵”。

去做“航司鉴定”(这个我也是第一听说)的同事,非得让把海绵的具体材质标识清楚,百度了半天也说不出个准确的结论,也许是自己阅读能力有限;

问加工商,也只说材质就是海绵。没办法,根据自己的理解,让做航司鉴定报材料的同事就按“聚氨酯”填写吧。

网友A:
如果有要求,最好就换成明确知晓的材质,例如要求加工商提供相应的材质做内衬。这种事情最好不能模糊来,容易出事背锅。

网友B:
要求是有道理的

因为同样一个材质,也会细分很多型号,同样是海绵,不同的密度,硬度,添加的成分也不一样

所以,固定一个具体的型号规格,还是很必要的,方便以后采购的采购,产品质量的管理;

网友(点评):
确实如此

网友:
还是确认一下吧,这类一般EVA泡棉用的比较多,PU的有点低级感觉不会用在耗材里

网友(点评):
只是用于减震和约束耗材在纸盒中的位置的。

网友:
哎呦,你都去啥“航司鉴定“了,可不得分清楚。搞得航司是地边滩一样,要上天可不得搞清楚,万一你那玩意儿温度一变化自燃咋整呢,你们自个儿买材料不做实验的么?

网友(点评):
都是野路子,做啥实验啊

网友(点评):
野路子,你还去航司鉴定啊?野路子需要鉴定么?

网友:
确实如此,很多东西,一旦去研究都有相关说明和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要求,最好就换成明确知晓的材质,例如要求加工商提供相应的材质做内衬。这种事情最好不能模糊来,容 ...

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求是有道理的

因为同样一个材质,也会细分很多型号,同样是海绵,不同的密度,硬度,添加的成分也不一 ...

说得有道理,搞设计的时候好多人觉得工程师墨迹,好像很普通的东西用上就行,其实真正的工程师每个东西怎么用到设备上,为什么用这个都要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