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凹槽与工件的配合怎么给

楼主(2023-02-02):
工件假设为圆棒类,请教下工装凹槽的尺寸公差怎么给
1、主要用这些凹槽做工件的定位。
2、怎么去给这公差,都让间隙配合?

网友A:
直径的公差,各槽之间的位置度公差,垂直度

网友:
棒子直径多少,配合件什么材质,我看图片还有斜度,这些信息没有感觉很难给出公差配合关系吧

网友(点评):
我意思说用间隙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径的公差,各槽之间的位置度公差,垂直度

一般按什么公差来配合?

网友:
就是个夹具是么?这个的公差可以反推啊,零件放里面以后,根据允许的最大倾斜和平移的极值,反过来算夹具的精度要求。然后综合考虑加工和安全阈值,以及插拔的容易程度

网友:
取放东西,必须间隙配合,并且孔口需要有一定的导向角度

网友:
IT7-IT8

网友:
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