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了解一下转位铣刀的结构!

楼主(2023-02-02):
01
可转位铣刀主要几何角度

铣刀有一个主偏角和两个前角,一个叫轴向前角,一个叫径向前角。

径向前角γf和轴向前角γp,径向前角γf主要影响切削功率;轴向前角γp则影响切屑的形成和轴向力的方向,当γp为正值时切屑即飞离加工面。

前角(前刀面接触面)
负前角:用于钢、钢合金、不锈钢、铸铁。
正前角:用于粘性材料和一些高温合金。
前角中置:用于车螺纹、割槽、仿形车和成形刀。
尽可能采用负前角。

02
铣刀几何形状

(1)正角 - 正角
切削轻快,排屑顺利但切削刃强度较差。适用于加工软材料和不锈钢、耐热钢、普通钢和铸铁等。在小功率机床、工艺系统刚性不足、以及有积屑瘤产生时应优先选用该形式。

优势:
1)平滑切削
2)排屑顺畅
3)良好的表面粗糙度

劣势:
1)切削刃强度。
2)不利于切入接触。
3)工件脱离机床工作台。

(2)负角- 负角

抗冲击能力强,采用负型刀片,适用于粗铣铸钢、铸铁和高硬度、高强度钢。
但铣削功率消耗大,需要极好的工艺系统刚性。

优势:
1)切削刃强度
2)生产率
3)把工件推向机床工作台

劣势:
1)切削力更大
2)切屑阻塞
(3)正角- 负角

切削刃抗冲击性能较强,切削刃也较锋利。适用于加工钢、铸钢和铸铁。大余量铣削时,效果也较好

优势:
1)排屑顺畅
2)有利的切削力
3)应用范围较广

03
铣刀齿距

1)密齿:高速进给,铣削力较大,容屑空间小。
2)标准齿:常规进给速度、铣削力和容屑空间。
3)疏齿:低速进给,铣削力较小,容屑空间大。

如果铣刀未安装专用的修光刃刀片,则表面粗糙度取决于每转进给量是否超过了刀片修光刃平面宽度。
示例:铣槽&轮廓铣

齿数:
1)疏齿或标准齿用于铣槽(安全)
2)密齿用于轮廓铣(生产率)

网友A:
请教 这类资料从哪里获取  醍醐灌顶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 这类资料从哪里获取  醍醐灌顶感觉

一般介绍刀具的书上都有,但是没有彩色的配图,看起来有点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