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在设计中该怎么配管呢是算截面积吗直径8的气管最多可以配几根直径6的管呢

楼主(2023-02-02):
感谢大家

网友:
看使用流量

网友:
看使用压力

网友:
6的管子最多同时使用多少根呢?

网友A:
这个问题,应该没有人能回答,非标都是接着看,不够气再换

网友B:
1.气缸运动速度(流量),2.缸径,3.配管管道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气缸运动速度(流量),2.缸径,3.配管管道长度

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应该没有人能回答,非标都是接着看,不够气再换

感谢回复

网友(2023-10-12):
流量 气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