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回转轴承为什么能承受大的弯矩

楼主(2023-02-02):
一般的轴承不能承受弯矩,但下图这种回转支承却可以承受大的弯矩。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为什么?

网友:
SKF有讲解,英文的

网友(点评):
你上图这种是交叉滚子,跟楼主贴出来的类型不一样

网友:
转台轴承

网友:
图中所示的转盘轴承为四点接触的类型,其能承受力矩的最关键原因是这种类型的轴承能承受双向轴向载荷。当两个轴向力方向相反,作用点不同时,就会形成力矩,而转盘轴承的内外圈均与机体通过螺栓连接,因此可以承受这种力矩,轴承不至于倾覆。其他的如交叉滚子或者双向角接触等类型的均是如此。至于能承担很大的力矩主要原因就是轴承的回转中心直径较大,轴承的承载能力也很大这两个原因。

网友:
百度搜索一下回转支承的行业标准或者国家标准,有计算方式可以看得明明白白。

网友:
就是为这种载荷设计的,有这种需求就会有相关的研发!

楼主:
|轴承1234发表于 02-03 07:11图中所示的转盘轴承为四点接触的类型,其能承受力矩的最关键原因是这种类型的轴承能承受双向轴向载荷。当两个轴向力方向相反,作用点不同时,就会形成力矩,而转盘轴承的内外圈均与机体通过螺栓连接,因此可以承受这种力矩,轴承不至于倾覆。其他的如交叉滚子或者双向角接触等类型的均是如此。至于能承担很大的力矩主要原因就是轴承的回转中心直径较大,轴承的承载能力也很大这两个原因。
说的对,四点接触是关键。一般轴承是点接触或者双点接触的,不能承受双向轴向力,受到力矩会脱出。四点接触的则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