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半导体行业社友一个问题

楼主(2023-02-02):
本人做光耦材料测试遇到打火现象,看看社友大佬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发表一下意见。谢谢各位!!!

网友:
起火了,装个灭火器就好了中间塞根绝缘条能烧起来么?

网友:
电压好高

网友A:
测试片和管脚都干涉了,没看明白。

你的测试片通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片和管脚都干涉了,没看明白。

你的测试片通电了?

干涉因为是夹紧测试的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干涉因为是夹紧测试的状态

确定大火是IC材质间距太小导致的?
如无法改变间距,那就增加填充物,或者改善环境,例如除湿

网友:
不就是要把缺陷找出来么,拉弧就是缺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