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电机设计入门---求指教

楼主(2023-02-02):
求大佬指点,直线电机入门之从零开始,本人小白一枚,目前参与一家初创公司,做直线电机结构设计,不知从何开始了解直线电机,希望大佬指点迷津。。

网友:
建议从一些大的直线电机品牌网站下载一些资料,先学习一下

网友A:
首先,电机是旋转的,你需要旋转转直线运动的传动机构,比如齿轮齿条、丝杠螺母,然后再去深入了解这些零部件,有哪些关键参数,怎么设计,需要哪些别的辅助机构,比如导向机构。
建议先补机械原理、机械设计、材料力学、理论力学、几何画法等等的基础知识吧,买本二手机械设计手册,或者电子版的也行,有个英科宇的app不错。

网友(点评):
他这个应该是类似丝杆模组的,用动子和定子的

网友(点评):
没接触过这种电机,孤陋寡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电机是旋转的,你需要旋转转直线运动的传动机构,比如齿轮齿条、丝杠螺母,然后再去深入了解这些零部 ...

直线电机不旋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首先,电机是旋转的,你需要旋转转直线运动的传动机构,比如齿轮齿条、丝杠螺母,然后再去深入了解这些零部 ...

你真是个人才,谁告诉你电机一定是旋转的?你在教他做直线模组么

网友C:
呵呵,问你家老师傅呀。可别说初创公司没金刚钻也能骗钱?你是小白,你家肯定有大牛,你家电机工程师咋说,你咋画就行了

网友(点评):
对,小白就是个电脑画图农民工,后面肯定有个股东是大牛的。

网友:
虽然不是很清楚,但是直线电机结构上不就是定子加动子,再加滑块就好了么?但是你如果要精度特别高的话,我记得他们会买那种雷尼绍的一个设备,用来调精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真是个人才,谁告诉你电机一定是旋转的?你在教他做直线模组么

你咋说话那么冲呢,我的认知直线电机就是旋转转直线,我对这种直线模组不了解不行么,从来没用过不行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线电机不旋转。

好的,没接触过直线模组,用过的直线电机都是旋转转直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咋说话那么冲呢,我的认知直线电机就是旋转转直线,我对这种直线模组不了解不行么,从来没用过不行么? ...

不懂就是不懂,有人可能说额不自信,但额不会假装懂。技术假装懂的会死人的。你觉的额冲?额表扬你呀,跳那么高的

网友:
原理:安培力(磁场对通电导体产生垂直于导体方向上的力,应该是左手定则)。
        直线电机的推力取决于磁场大小和电流大小,电流方向绝点电机运行的方向(改变磁场方向也可以实现,但是比较麻烦些)。
        直线电机不像伺服电机具备闭环反馈,需要配置磁栅和光栅,反馈给驱动器控制速度和加速度,控制位置。
        有一点接触,我也就懂这些。想设计就得问前辈和同行了解。找相关资料。

网友D:
现在直线电机都有标准模组卖,你要自己搭的话直接找供应商,把负载和速度高速他,让供应商给你推荐型号;然后就是简单的选多长的定子,几个动子;光栅还是磁栅;然后就跟其他模组一样搭就好了;直线电机安装精度要求高,特别是 光栅安装面,精度不好后面有的调了;至于其他的定子和动子的距离等参数,直接按照电机要求干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呵呵,问你家老师傅呀。可别说初创公司没金刚钻也能骗钱?你是小白,你家肯定有大牛,你家电机工程师咋说, ...

你真是人才,电气工程师知道机械工程师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真是人才,电气工程师知道机械工程师设计

你还真是人才,电机工程师不懂结构,他搞毛电机?人才,你先搞懂电机工程师跟电气工程师的区别哈。还有你咋看不起人呢?电气就不能知道机械?你特么机械还学人PLC呢。看你这样好像觉得电机是现在的机械工程师设计出来的?你这人才可真是千里挑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直线电机都有标准模组卖,你要自己搭的话直接找供应商,把负载和速度高速他,让供应商给你推荐型号;然 ...

我自己就是供应商了     我有一套成品型号,需要以此来开发新的类型 只是不知道现有产品的设计思路,再开发 还没头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问你家老师傅呀。可别说初创公司没金刚钻也能骗钱?你是小白,你家肯定有大牛,你家电机工程师咋说, ...

技术遗产就是一套模型,公司核心在控制算法,结构方面没有大佬,想在这里找找前辈指引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楼主:
技术遗产就是一套模型,公司核心在控制算法,结构方面没有大佬,想在这里找找前辈指引一下,感激不尽

你不有套模型么?你结构还想有啥?你不会认为电磁兼容和电磁屏蔽是你结构工程师的事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