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均载机构

楼主(2023-02-02):
个机子,气缸头上有个压块压工件。由于接触面积大,工件本身误差等因素,压块两侧压不平。往往左边压到了,右边压不到,或者反过来。造成产品报废。有什么办法,能让两边受力均衡呢?气缸是不能换的。

网友:
铰接,或者球头接触

网友A:
你要是零件加工问题,估计莫法。要说匀载,加个缓冲头就行了。你参考下冲压头结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零件加工问题,估计莫法。要说匀载,加个缓冲头就行了。你参考下冲压头结构就好了

冲压机种类太多了,麻烦画个简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冲压机种类太多了,麻烦画个简图

谁知道你啥需求,面积大?有多大?如何测试匀载状态?一般你那单杆气缸与压板间加几根弹簧就够了,要求高了,你还需要加调平装置。你嫌冲压机种类多,麻烦。麻烦额就不麻烦?

网友:
1,压头中间掏空点。
2,压头加一个自由度

网友:
压头部分,别做一体的,不然解决不了。先一分二,再二分四,做弄成铰接,可以自找平。就类似用一个带俩夹子的裤子衣挂下面再挂两个衣架的样子

网友(2023-10-12):
加一点自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