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叉机构油缸推力计算,虚功原理

楼主(2023-02-02):
各位好,请教一下图片的计算过程哪里有问题,怎么计算出来结果不太对劲,起升越高反而需要的油缸推力越大?

网友:
有两点误区:
1.虚功原理是为了简化复杂的力学分析计算,而采用的能量守恒算法来使问题简单化。而你又做了力的分解,在分解的基础上再用虚功,多此一举。
2.为了求导而求导,对坐标位移做角度的求导,你没有依据,引入固定角β也没有意义。
正确的算法应该是F*S1=G*S2   其中s1、s2均为某时刻位移微小变化量,在这个微小时刻我们默认力的方向与位移一致,这是核心。
如果S1与S2 均可以通过图中α角简单表示出来,则不需要任何公式变化就可以求出,如果不能用同一α表示 才需要对等式两边以dα,进而转化为位移在α上的导数函数了。

这是虚功的质,理解其本质你才会正确应用。

楼主:
|SNT发表于 02-03 09:55有两点误区:

1.虚功原理是为了简化复杂的力学分析计算,而采用的能量守恒算法来使问题简单化。而你又做了力的分解,在分解的基础上再用虚功,多此一举。

2.为了求导而求导,对坐标位移做角度的求导,你没有依据,引入固定角β也没有意义。

正确的算法应该是F*S1=G*S2   其中s1、s2均为某时刻位移微小变化量,在这个微小时刻我们默认力的方向与位移一致,这是核心。

如果S1与S2 均可以通过图中α角简单表示出来,则不需要任何公式变化就可以求出,如果不能用同一α表示 才需要对等式两边以dα,进而转化为位移在α上的导数函数了。

这是虚功的质,理解其本质你才会正确应用。

第一次接触这个东西,我有点疑问
第一点:虚功原理不是主动力所做的虚功之和为零吗,那我虚位移有x,y两个方向,我的油缸推力也要分解成x,y两个方向吧。还有那个固定角β属于这个叉臂的物理属性了,类似叉臂长度L,挂耳长度e,我只是提一嘴,这个β角为挂耳与叉臂的焊接角度

楼主:
|SNT发表于 02-03 09:55有两点误区:

1.虚功原理是为了简化复杂的力学分析计算,而采用的能量守恒算法来使问题简单化。而你又做了力的分解,在分解的基础上再用虚功,多此一举。

2.为了求导而求导,对坐标位移做角度的求导,你没有依据,引入固定角β也没有意义。

正确的算法应该是F*S1=G*S2   其中s1、s2均为某时刻位移微小变化量,在这个微小时刻我们默认力的方向与位移一致,这是核心。

如果S1与S2 均可以通过图中α角简单表示出来,则不需要任何公式变化就可以求出,如果不能用同一α表示 才需要对等式两边以dα,进而转化为位移在α上的导数函数了。

这是虚功的质,理解其本质你才会正确应用。

假如要您计算这个油缸推力,您会怎么做?

网友:
在网上帮你搜的,最后有个公式按那个来计算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如要您计算这个油缸推力,您会怎么做?

重力肯定属于主动力。你的计算分解肯定也没问题,只不过是绕路了。我计算的话就是只用a角  表达出S1 和S2的关系式  带入就可以。只不过S1和S2的两个函数会比较麻烦。我找个案例剪叉机构计算与虚位移原理.docx 全文免费 (book118.com)   希望对你理解有帮助。

网友(2023-10-12):
公式太多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