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医疗振动盘问题

楼主(2023-02-03):
做了一个医疗客户的小机台.2个振动盘.现在出现产品(米白色)与振动盘摩擦发黑现象.振动盘也用酒精擦拭了几遍还是会有.
振动盘材质是SUS304.表面没有镀层但是有抛光
第一次做医疗客户的振动盘.只知医疗振动盘是不锈钢的.但是里面的细节没有做提前做好功课.
请问这个摩擦发黑问题如何根绝呢?望大师不吝赐教!

网友A:
发热的原因,降温估计可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热的原因,降温估计可解决。

您指的是产品与振动盘摩擦发热吗?

网友:
不锈钢表面镀一沉铁氟龙

网友:
不锈钢属于黑色金属,摩擦发黑正常现象,参考楼上,做下隔离就好了

网友B:
没考虑过更换304?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考虑过更换304?

现在不知道换什么材质.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不知道换什么材质.

更换材质取决于工件。

网友:
咨询振动盘厂家,他们搞得多了有经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