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定焊接件供应商是否做过退火处理

楼主(2023-02-03):
结构件在焊接后需去应力消除变形,进炉子退火是常规手段。但按常规工艺,进炉子退火不仅麻烦,而且消耗成本不低。有些供应商的焊接结构件报价特低,真怀疑他们并没有做退火,反正喷塑后也看不出来。
那么问题来了,有办法鉴别焊接件到底做退火处理没呢?

网友:
如果不是重要设备或者关键零部件,真没必要个个焊接件做退火处理。要求做的,如何检验是否做没做退火处理,办法很多,可以从这几个环节入手,希望对你有所帮促。
1.双方可以约定退火处理的厂家,查看热处理厂家的记录、录像就知道了。
2.每次多做一件,或者做一个实验件,随炉一起处理。
3.后续有喷塑、喷漆等工序的,可以预留1-3件不重要的面,不涂漆、不处理,保持原始状态。

网友:
1、退火记录;2、都进炉子了,表面颜色是变色的,喷塑前要看;3、退火后比硬度变小,用锉刀锉一下。

网友:
我们做比亚迪的,人家都只求提供录像就可以了

网友:
喷塑后确实就很难鉴别了,

热处理后,喷塑预处理前,热处理过的焊接件表面颜色是不一样:焊接件上会有颜色变化和氧化皮,

规范的喷塑厂 ,喷塑前处理会做 喷砂+酸洗除锈  ,氧化皮就没了,这时就不好鉴别了。

像楼上有社友说 通过硬度鉴别,这个不可靠,会导致极大的误判。

查看录像+查账,这个是最可行和靠谱的。

网友:
看不见摸不着的一律视为没做,我见过一个老板的产品出现了质量问题,他分析是热处理出了问题,找厂家死活不承认,从那以后热处理他全程自己盯着,拍照录像做记录。

网友A:
视频为证吧,最简单粗暴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视频为证吧,最简单粗暴的方法

批量大了也控制不了吧?
这事还得找靠谱的厂家比较好。

网友(2023-07-05):
少量产品可以打上钢印,并要求热处理厂家提供热处理报告